驱动板之EEPROM续

楼主(2015-05-20):
EPROM即外存储器,供电为5V3.3V
品牌机驱动板上一般有两个24系列EPROM,其中一个与信号线相连【杂牌机、组装机上没有这个芯片】,常见型号为24C21或者24C02,主要用于存储显示器的品牌、型号、生产厂商、最高行场频率、能够支持的各种分辨率和刷新率、最佳分辨率;如果损坏,会造成不开机、开机亮黄灯黑屏或超频提示;某些机子这颗芯片程序坏了可以拆下来不装,可以刷一个其它机子的程序进去。
另外一个接MCU或图像处理芯片,常见型号为24C0424C0824C16,主要用于存储开关机状态、AUTO自动调节、画面亮度、对比度、颜色、位置、菜单语言等显示状态;如果损坏,会造成画面或菜单显示不正常,甚至不开机;个别机子这个芯片程序坏,可以换一个空白的装上【比如明基的产品】,MCU能够自动把数据写进去,但多数不行。

搜索
复制

网友A:
第二个 据说从其他板上拆个 焊上去就行 数据会重新写入的

网友B:
还有一个25系列的,装MCU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25系列的,装MCU程序。

   呵呵!现在在说EEPROM。MCU会单独在后面的帖子中说!谢谢你的回帖和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 据说从其他板上拆个 焊上去就行 数据会重新写入的

     大家如果有这个内容相关真实的经验。可以继续补充。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