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435装独显驱动就116蓝屏

楼主(2015-05-20):
最近接了个E435的机器,问题是装独显驱动就蓝屏,蓝屏代码116,处理办法,做系统依旧,安装版官网驱动依旧,安装版驱动精灵依旧,安装版驱动人生依旧,重刷bios依旧,订了个全新显卡换了依旧,做的过程中显存爆珠重植依旧,显卡供电,显存供电全都正常,各位维友,来点招呗???补充一下,这机器在bios种关闭双显卡切换用集显全都正常,还特意订了个A6-4400M  cpu换了依旧蓝屏。。。。。

网友:
该做的你都做了,换板吧

网友A:
这机器出这故障可以找一个老版本的驱动试试,越老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出这故障可以找一个老版本的驱动试试,越老越好。

各种版本的都试过不少,可以提供这个驱动吗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出了问题,或者内存。看看这个网址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8065f87fda680a23312498ba.html

网友:
改集显的吧

网友(2019-09-11):
建议楼主测量下显卡的二级电压,缺供电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看看图纸上有没有给显卡作为辅助供电的电压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