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关机不能重启

楼主(2015-05-20):
Dell凌越M4040从开始菜单能关机不能重启

网友:
EC到南桥吧。不过有的供电如果开启脚没有上拉电阻好像也会这样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呀?重装一下怎么样?

网友:
我个人觉得先排除软件问题再着手查硬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呀?重装一下怎么样?

应该是硬件问题,能关机。

网友:
您检查与其他移动硬盘

网友:
先软后硬,可以先把硬盘去掉,重启试试

网友C:
帮你顶下

这个故障 是在修不好也不影响 使用

修就查下 qiaoheE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帮忙投一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顶下

这个故障 是在修不好也不影响 使用

我刚刚看了一下投票,你有点危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能关机。

不能重启,那是哪里问题呢?能正常使用就好,越修越坏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裸板看能不有开机?先排除一下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试试软件啊

网友:
BIOS试过没有?

网友:
bios或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