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 kk500电源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5-05-20):
闲着没事找出个还不错的电源修修,拆开看到保险炸了,风扇坏了,输出级大批电容涨肚,就全都用2200uf25v换掉,检查开关管没事正常,量下输出没短路,就接灯泡试下,通电灯亮一下就灭,就量5vsb正常,就短接绿线转下就停,整流管量了没发现问题,主电源是3843a   +wt7525   副电源是dm311
搞了好久没查出问题,哪里保护了。是3843....还是wt7525。拔掉电源后在短路绿线多几下发现主电容的电少的时候,能吧风扇转一会

补充内容 (2015-5-23 11:36):
测到wt7525待机3脚3.9v  4脚 5.13v  13脚4.61,短接绿线后3脚4v 4脚0v 13脚4.2v别的都是零
短接瞬间1脚0.1v 5脚3.2v 6脚0.3 7脚3.2 8脚0.9 9脚0.3 10脚3.3v 11脚0,3 12脚0.3

补充内容 (2015-5-23 11:40):
百度翻译管脚定义
PGI I Power good input signal pin  GND P Ground
PGI 我 功率 好 输入 信号   GND引脚 P 地面
FPOB O Fault protection output pin, open drain output  PSONB I On/Off switch input
FPOB O 故障 保护  引脚输出,开漏输出     psonb 我 ON/OFF开关输入
IS12A I 12VA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sense input   IS12AB I 12VAB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sense input   RI I Current sense adjust input
is12a 我 12va 在 电流 保护 感 输入   is12ab 我 12vab 在 电流 保护 感 输入   RI 我 电流 感 调整 输入
V12B I 12VB over/under voltage input pin
v12b 我 12vb 过/欠电压输入引脚
IS12B I 12VB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sense input   IS5 I 5V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sense input  IS33 I 3.3V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sense input  V12A I 12VA over/under voltage input pin  VCC2 I Current sense power supply  V33 I 3.3V over/under voltage input pin  V5 I 5V over/under voltage input pin  VCC I Power supply
is12b 我 12vb 在 电流 保护 感 输入   5 我 5V 在 电流 保护 感 输入  33 我 3.3V 在 电流 保护 感 输入  v12a 我 12va 过/欠电压输入引脚     VCC2 我 电流 感 功率 供应  V33 我 3.3V 上/下 电压输入引脚    V5 我 5V 上/下 电压输入引脚VCC     我 电力供应
PGO O
PGO O
Power good output signal pin, open drain output
电力 好 输出 信号 引脚, 开漏输出

补充内容 (2015-5-28 20:06):
电源已修好,桥堆打火 ,换了桥堆整流管,,输出电容全部换掉了,就因为要接主板才能启动搞得走了这么多弯路,,,,,,,电路板差不多都拆过了,,无奈啊,,,,

补充内容 (2015-5-28 20:16):
这电源跟 金河田劲爆 s500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输出保护了吧,试一下检查一下输出端到保护芯片的电路吧,重点检查一下相关二极管

网友:
补充一下,还要检查输出端的电容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会造成保护的

网友:
看上去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
照片中看出各路滤波电容鼓包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电源做工和用料都不错,值得修理。查WT7525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有个别电源要接负载,接块主板试下。

网友:
分别测量待机、绿线和地线短路时3843 7525各脚电压

网友:
楼主检查8、9、10、11四个引脚的外围元件。

网友:
电容鼓包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先把可能失效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楼主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上面的太乱 ------------------------------------------------------------------------------
Power good input signal pin
电源良好信号输入引脚
Ground
地面
Fault protection output pin, open drain output
故障保护输出引脚,开漏输出
On/Off switch input
开关输入
+12VA / +12VB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 12va / + 12vb 在  感  引脚输入电流

Current sense adjust input
调整输入电流检测
+12VB over voltage & under voltage &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在电压下电压和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12vb
+5V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 5V的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
+3.3V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 3.3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
+12VA over voltage & under voltage &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Power supply of current sense comparator
+ 12va过电压和欠电压、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电源电流检测比较器
+3.3V over voltage & under voltage &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 3.3过电压和欠电压、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
+5V over voltage & under voltage & over current sense input pin
过电压和欠电压+5V和过电流检测输入引脚
Power supply
电源
Power good output signal pin, open drain output
电源良好输出信号引脚,开漏输出

网友:
楼主修的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别电源要接负载,接块主板试下。

真的是要接上主板才能正常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要接上主板才能正常启动的,

这电源带负载能力大,负载大的很多要带负载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