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5-20):
手上有台CQ42的本子,电流0.76不出CPU电压,量下管有5V的电压,看来很明显是保护了,因为刚拿到手就下班了,还没来得急修,就先来发个帖求思路,因为以前修过这种故障,换芯片,换上下管,换滤波电容都不行,有修过的大神指点下,到底是过流保护,还是欠压保护。

网友:
量下电感阻值正常不 正常量供电 开启信号等 其实也没那么恐怖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一台鸿基的,不出CPU电压的。什么条件都查了就是不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你先简单排查下

至于你问的是过流还是欠压 有示波器的前提下 很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