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坏硬盘,换电源好了

楼主(2015-05-21):
请问故障点在哪里?如何测试,谢谢,

网友A:
这个一直是个谜,估计是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估计供电不足..............

网友:
看看12v和5v波长正常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直是个谜,估计是供电不稳定吧

供电不稳是不是要损坏电源呀

网友:
12v电源,纹波大,带载能力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稳是不是要损坏电源呀

我说的供电不是220的供电,是硬盘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供电不是220的供电,是硬盘的供电

您是说市电不稳呀?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是说市电不稳呀?哈哈

我晕,好吧。算我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好吧。算我没说清楚

兄弟,不要晕了,是我老眼昏花了,

网友C:
碰到过一台电源把机子能烧的都烧就剩内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一台电源把机子能烧的都烧就剩内存是好的

兄弟,你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这种好事都让你能遇上,服了yo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一台电源把机子能烧的都烧就剩内存是好的

不奇怪,我都给几个山寨电源坑了,能烧的全烧,真的只有内存能幸免。

网友:
同感!我用的某牌的电源连续挂了三次主板,一块硬盘。幸好在保修期内。马上要过保修期了。自己开始着急了。装电脑的商家不着急,我可不能拖了。仔细检查了一下,原来是24PIN插头的插口插过几次就接触不良了。里边的铜口就像松裤裆。与主板接触不良了。找了一个坏电源,把所有的插头都换下,从此再也没出过问题。V星主板真冤呀,为某牌电源白修理了三次主板。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