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上装了蜂鸣器是要做什么用?

楼主(2015-05-21):
见到冠捷代工的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赫然地装了一个蜂鸣器,显示器故障时它也不哔哔,不知它装在上面何用啊?难不成像主板那样,驱动板有问题时,跑到不同的时序用哔哔声来提示?

网友:
显示器开机有音乐。

网友:
正常开机会滴一声,这个显示器老款是上下两跟LED灯条  现在改成一根了

网友:
显示器开机有音乐吧

网友:
为什么我遇到的开机都没有“嘀”的一声呢莫非在显示器菜单里可以设置的?我去瞅瞅

网友:
这个真还没有见过

网友:
开机音乐, ?  太搞笑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两根灯条的,LED坏了。拿通用LED灯条改,改死老子了。它原装的灯条是自带灯架的超薄灯条,塑料压架下面带一圈凸起,普通LED灯条装上去高了压不上,硬压的话肯定是屏碎。最后没办法,我拿磨石头的钻头磨平塑料架子的下面一层才搞定。我这么说你们可能没感觉,等换灯条就知道了。原装灯条淘宝上还买不到。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牛的 哈哈

网友:
报警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