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桌面图标,合IE地址栏闪烁不停

楼主(2015-05-21):
一台惠普本笔记本,当鼠标点击一下桌面图标时,桌面的图标就不停地闪烁,如果打开IE,IE的地址栏就闪烁不停,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系统重装,显卡驱动重做,都不管用。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那什么  键盘考虑过没有呀   拆了看看

网友:
键盘和接口还有主板e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绝壁键盘问题

网友:
鼠标不点击桌面的图标就不闪,只要一点击图标就闪,在点击一下就不闪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去掉内置键盘   用外接看看

网友:
大家都知道键盘问题了,我也知道的 嘿嘿! 下载个检测软件检测一下就知晓了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没有?我也遇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屏幕换过,键盘,触摸板拆了也一样,系统也重新做过……

网友:
键盘排除了嘛?排除法啊

网友:
见楼主搞出来没有?把内置键盘去掉看看。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
关机拔掉内置键盘,外接USB键盘试试。

网友:
外设 一个个拆 。进PE 试

网友:
绝对键盘串键了~~

网友:
键盘问题,把键盘清洗一下

网友:
看样子楼主解决了,否则又会急着发在线等 之类的了,好了就不来这里求助了

网友:
已经修复了,是键盘的F5坏了,清理后故障排除,多谢各位师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