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爆屏维修需要的耗材、工具、步骤

楼主(2015-05-21):
分离玻璃+清洗+使用迅维智能OCA贴合机工程机贴合视频

-===============================================-

WWW.CHINAFIX.COM
手机爆屏维修
本文针对玻璃爆裂,但触摸和显示都正常的情况
目录
一、材料  ........................................................................................................................................................................... 1
二、设备  ........................................................................................................................................................................... 4
三、步骤  ........................................................................................................................................................................... 8

一、材料
1:OCA 光学胶
OCA(Optically  Clear  Adhesive)用于胶结透明光学元件(如镜头等)的特种粘胶剂。要求具有无色透明、
光透过率在 90%以上、胶结强度良好,可在室温或中温下固化,且有固化收缩小等特点。OCA 光学胶是重要触摸
屏的原材料之一。是将光学亚克力胶做成无基材,然后在上下底层,再各贴合一层离型薄膜,是一种无基体材料
的双面贴合胶带
简而言之,OCA 就是具有光学透明的一层特种双面胶!

WWW.CHINAFIX.COM
2:玻璃盖板

3:除胶液
市面上除胶液有两种,一种是用来稀释软化原液晶表面残留 OCA 胶的 8333 除胶液(左图)。还有一种用在后期
清理去油污的 530 清洗剂(右图)

WWW.CHINAFIX.COM
3:无尘布

WWW.CHINAFIX.COM
二、设备
1:分离机
自带真空泵( 节约桌面空间,可以分离碎裂比较严重的显示屏幕当对第一种速度会慢一些,如图 1),分离
钢丝和钢丝拉手,如图 2。

图 1

图 2
WWW.CHINAFIX.COM
2:除胶机
除胶一般分两种:一种是用除胶机除胶,如图 1,另一种是手工刀片除胶,刀片如图 2。除胶之后要用到上述
除胶水进行清洁

图 1

图 2
WWW.CHINAFIX.COM
3:覆膜机
覆膜,就是帖 OCA 胶或者帖偏光。覆膜方式分两种一种覆膜机,如图 1,还有一种手工滚轮覆膜,如图 2

图 1

图 2
WWW.CHINAFIX.COM
4:对位模具
对位模具用于贴合的第一步奏,屏幕与液晶之间的定位。贴好 OCA 胶之后屏幕与玻璃盖板必须要按照原始位
置定位之后才可以压合

5:贴合机
迅维生产智能 OCA 贴合机,具有体积小、超静音、无气泡、超耐用、易操作等特点。内置真空泵,整个贴合
过程在负压下完成,操作熟练则无需除泡步骤,适合中小型维修部使用

WWW.CHINAFIX.COM
三、步骤
以 iPhone4s 为例介绍更换玻璃的过程。iPhone5 以上需要把偏光膜也换掉。
1:分离机设定好温度 80-90 度,然后把屏幕放在分离机上受热

2:用钢丝左右来回拉动,将玻璃和屏幕分离(注意:钢丝不能弯折和扭曲)

WWW.CHINAFIX.COM
3:钢丝分离好后用钢丝轻轻抬起液晶(注意:不能用手直接硬拿起液晶)

4:分离出液晶

5:用 8333 除胶液泡一会残留的 OCA 胶

WWW.CHINAFIX.COM
6:用无尘布把胶檫除,再用无尘布沾取 530 清洗剂把屏幕檫干净

7:覆膜机贴 OCA 胶,压住滚动

8:把液晶屏幕放置在对位模具内,位置对准,放上盖板

WWW.CHINAFIX.COM
9:将屏幕放在托盘上,然后推入迅维智能 OCA 贴合机,按“启动”。耐心等待,时间大概 2-3 分钟

10:取出,检查是否有泡,若有泡,可以再次压合,也可以使用除泡机除泡。

.........
详见附件

网友:
有好工具,修起来事半工倍

网友A:
要是没有贴合机那该如何?

网友:
没有个金钢钻,不揽瓷器活!现在的工具越来越给力了。

网友:
完美贴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贴合机那该如何?

1、买一台迅维智能贴合机
2、给别人换

网友:
此贴姗姗来迟啊!饼哥写的不错,但视频看起来不够专业,是学员操作的吧

网友B:
放进去的时候不是有气泡吗?怎么拿出来就没有了?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
屌爆了!!太牛X了,买台机器学学专门换苹果的爆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进去的时候不是有气泡吗?怎么拿出来就没有了?

因为有迅维智能贴合机,压合除泡一次搞定啊!

网友:
压合除泡一次搞定,这个不错。

网友:
刚在基地买了台贴合机 刚好用上 饼哥就是给力灬

网友:
好教程,好机器

网友:
这些工具配备下来不少钱呀?一般多久能回本?我在烟台

网友:
我晕,下载这个文档也首付啊,我想买机器啊。

网友:
这一套大约要多少钱呀

网友:
工具好,干活不累,学习学习.

网友:
感觉拆的时候好费劲啊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2019-02-26):
版主威武,完整干货,值得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工具不错,
没有个金钢钻,不揽瓷器活!现在的工具越来越给力了。

网友:
这一套估计不便宜应该不低于5千元 下载乃的手机没有分离贴合除泡只有换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