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550TI故障

楼主(2015-05-21):
索泰GTX550TI显卡显卡不正常,有时关机了开机正常,关了再开又不正常,一多半时候不正常。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显卡坏了,可以排除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知道显卡问题,哪里坏了,显存还是BGA,对显卡维修不懂……

网友:
显卡花屏了,先查显存再修显卡核芯。

网友:
感觉是显卡虚焊

网友:
花屏了,重植GPU了。

网友:
直接买块新的显卡算了

网友:
花屏,,加焊GPU吧!!

网友B:
这种故障大部是GPU空焊导致,请加焊G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大部是GPU空焊导致,请加焊GPU。

版主来了,荣幸之至,加焊无效,放弃了……

网友:
这是小花,你走运了。加焊gpu就好了。焊好后不超温的话能用很久

网友:
显存坏了,换一片吧

网友:
显卡花屏,很多都是GPU脱焊l了

网友:
换换内存条试试,我有碰过花屏换内存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可以排除法……

怎么排除。。。。。。。。。

网友:
受益匪浅啊 学习了

网友:
研究显卡维修中,学习一下。

网友:
显卡修他干嘛   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