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D3 V1:0 就是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5-21):
昂达A770/D3 V1:0 就是不出CPU供电 本人新手  求各位师兄师弟帮帮小弟的忙,测1脚3.17v  24脚1.85v 31脚0V  47脚1.5V  48脚3.25V  CPU供电芯片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望大神们帮忙指点下

网友:
47脚pgood都有1.5V了,cpu供电还没出来?挺奇怪的

网友:
31脚0V啊?不正常啊。

网友:
VID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打一下芯片31的阻值啊

网友:
很明显31脚的供电都不正常啊!!

网友:
31脚0V非常不正常阿 打下31的阻值看看

网友:
31脚VCC啊,没电啊

网友:
31 VCC12明明是电源供电脚,芯片电压都不正常,芯片怎么会正常工作呢

网友A:
24脚是不是应该为5V?31脚0V不正常,另外32、33、34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看其他电压,内存、VDDA和总线电压昂达NVIDIA单桥的板出了这几个电压才能出CPU电压。

网友:
不错牙,看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修好了吗。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脚是不是应该为5V?31脚0V不正常,另外32、33、34脚的电压是多少?

32 33 34  都是0v

网友:
24脚VCC和31脚VCC12的供电电压都不正常,请检测两脚外围的限流电阻和线路。

网友:
不懂,走过路过,飘过

网友:
这么多脚都没供电,是不是量错了

网友:
看看旁边电容 电阻

网友:
24脚标5v 你测量1.8 v这不正常的,取下芯片 试试。

网友:
先检查24和31的外围电路,看是否有问题,供电不正常,芯片是不会工作 的

网友:
工作条件都不满足 换一万个 芯片 也是这样 何必苦费神 多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