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715G2507-1-K(驱动板)程序备份方法!!!

楼主(2015-05-21):
这款驱动板芯片是:rtd2120l+rtd2545lh,淘宝买了个并口烧录器里面的烧录程序都是只能写没有读,怎么备份程序啊???下面是并口烧录器的图片

网友:
这种没试了,也不敢试啊。

网友A:
买个RT809F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RT809F多好。

这个能读吗???

网友:
老掉牙的编程器现在都没有人用了。还是买809F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读吗???

当然可以啦!我就是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我就是用这个。

奥,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买个贵点的编程器啊

网友C:
你的编程器能写, 当然就能读.关键在于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能写, 当然就能读.关键在于软件.

去哪找软件呢??

网友:
要有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