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H55 反复上电, 风扇转下,停下 ,在转。 如此反复求个思路

楼主(2015-05-21):
强行上电  也不行

网友:
看看过了内存没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就像楼上讲的,先刷bios。
再來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因为你的主板是是开的了的,只是因为条件没满足而导致重覆开机
所以要再重覆开机的过程中,去测量是缺哪一个供电时钟复位,这需要一点时间XD

祝你好运

网友:
此类故障常见问题有BIOS资料出错,主板缺少供电。请先找个BIOS程序刷写,然后按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在掉电之前测量电压是否有出来,不出来一项为坏,查芯片资料进行测量工作条件维修 。

网友:
主板BIOS 不好找 ,INTE原装 H55主板 ,谢谢楼上几位 .

网友:
我觉得是缺电压,自检没过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这个木有修道过

网友:
H55反复掉电,优先考虑bios。有示波器 可以找找掉电瞬间的几大供电的波形

网友:
先把小4口插拔了,能否上电,若可以,则是CPU供电电路问题,若不能上电,就再查询一下3V,5——12V看有短路的地方没有

网友:
H55及以上的主板,只要主板任何一个电压  或者信号不正常就会掉电重启,

网友A:
BIOS也会,电压不出完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