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36的PG信号出来去哪里了吗,真心看不懂!

楼主(2015-05-21):
大家帮我看看36页的PG信号出来去哪里了吗,真心看不懂!另外上传了点位图,但是没有连线,还是我不会使用!图纸里面出来的信号页码不标,搜索无果!真心不知道这个信号去哪里了!另外贡献本人找来的三星148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机器?

网友:
那就是没有被采用了

网友:
出来后   如果没有去哪里  就不用管它了啊

网友:
用   "  PWRGD  " 找  時序

网友:
这个板子的PG肯定被使用了,主板上面特意接了电阻进行上拉,而且在主板上面看到了过孔进入主板内部了,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机器?

N455的上网本

网友:
没有采用。
过线孔无需理会。

也可把芯片和上拉电阻去掉后,打下值看看。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