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 主板温度过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5-21):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这个话题似乎很少提起,我们一般看电脑硬件温度主要是关注处理器cpu的温度,显卡温度以及硬盘温度等。然而编辑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台比较老的电脑经过硬件检测后发现主板温度明显偏高,那么主板温度高怎么办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的观点。

 这里首先介绍下如何查看电脑硬件温度,一般我们所说的主板温度过高多数是主板温度超过70度以上,下面笔者分享下网友对主板温度过高的建议与解决办法。

 主板温度60多度,只要不达到80就没什么大问题~不过为了不影响到电脑寿命,建议还是加强散热, 还有你要让电脑多休息哈~ 你肯定是一玩就玩一小天对不?嘎嘎~让电脑休息休息 然后注意散热 用点风扇吹吹电脑也是可以的 或者用湿乎乎的毛巾在电脑关机情况下擦拭一遍~ 小心电源哈 不要滴水的毛巾啊~ 然后物理降温就可以了 最后建议你安个Z武器来监视你电脑的温度 一旦温度达到65度以上你就要注意休息了!就这么多 没什么别的要说的了 祝你游戏愉快。

 如果是电脑一开机主板温度就猛升,这种情况多数是硬件问题,编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台电脑,开机后,不开任何程序,温度就达到90度,然后直线降到40,又升到70。80,又降到20,这样不断的重复,鲁大师和EVER测的差不多,程序运行慢,开个网页慢的要死,离死机也不远了,用手摸了北桥散热器,温度正常,一点也不热,电容也没看到有鼓的地方。结果拿去维修说是主板硬件故障。

 下面谈谈电脑主板温度过高的一般排除方法,当发现使用电脑一段时间使用软件测试发现主板温度过高,首先打开电脑主机外壳,感受下里面是不是温度过高,如果机箱内部温度很高,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散热风扇不良的,另外某些软件检测的电脑硬件温度有误差,可以多换几个检测软件试试。当是由于室温过高导致主板温度过高,我们可以拿个风扇对着主机内部吹,观察温度能否恢复正常,另外可以适当减少使用电脑使用的时间来有效减少硬件温度过高发生。

网友:
温度过高就属不正常,以减少电脑使用的时间来补偿不敢恭维。

网友:
散热不正常?

网友:
第一次能听说检查到主板温度

网友:
拿个风扇对着电脑吹,降温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主板发热,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电脑温度问题有点让人头痛

网友(2015-11-18):
注意散热,而且要经常清理灰尘,换新的散热硅膏

网友(2016-05-07):
我这一个笔记本也是主板温度70多,u温度才50多,除尘还是一样

网友:
温度高 离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