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胶方法

楼主(2015-05-21):
请仔细看完每个步骤,下面稍微举例说明,撬IPAD2硬盘图片。
1 :先将主板固定在支架上,必须固定稳当,不然撬胶带的时候主板松动,会增加难度,甚至造成其它元件松动 以其爆锡。
2:固定好后观察有没有大零件(假如你要撬硬盘,看下CPU是不是在旁边,如果是,为了安全起见用高温胶遮住或其它遮挡)
3:调节热风枪大约350左右(根据自己的热风枪而定 ,有的热风枪300已足够热 防止主板起泡)
4:先预热20秒,然后拿起夹子,用其中一边尖的头,稍微用点力,慢慢顺着IC四周围的胶铲除
5:也是先预热IC,1分钟然后一边吹,一边拿起手术刀在IC的旁边稍微用点力(不要太大力哦要不然底下就断线的)往上顺着锡脚的融化撬(四周围或其中两边)
6:大功告成一半,IC是撬下来了但主板上还会有少部分的胶,先放用烙铁,放点松香或焊油在焊盘上,慢慢把焊盘上的锡除了,然后用热风枪280温度一边吹一边慢慢的把底脚上的胶铲除了(一定要小心哦不要把脚给铲断了)
7:大功告成!底脚完好无缺!把先的ic装上OK!开机了

网友A:
这种灌胶芯片还是多靠经验,小白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灌胶芯片还是多靠经验,小白估计够呛

这种灌胶在实地智能手机维修培训课程中是必需过关的!

网友B:
说的容易,做的难啊,关键是亲自动手实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容易,做的难啊,关键是亲自动手实践啊。

是的。亲自动手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基地强化实践的原因!

网友D:
我最怕胶了,好难弄的。

网友E:
那个黑色的就是胶吗。。小白不懂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黑色的就是胶吗。。小白不懂

对,黑胶、、、

网友F:
这个和封胶的显存比,哪个难些?我会撬显存

YLL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和封胶的显存比,哪个难些?我会撬显存

应该是苹果主板难些,胶硬。

网友:
想学习修苹果IPAD,有胶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怕胶了,好难弄的。

撬胶,不要“怕”是练出来的!

网友:
350度可以下来吗

YLL

网友G:
每种风枪温度不同

网友:
说的容易,做的难啊,关键是亲自动手实践啊

网友:
老师又放大招了!老杨果然高手

YLL

网友:
好办法,这得好好练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的。亲自动手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基地强化实践的原因!

这个在基地连多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种风枪温度不同

但应该差不太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在基地连多久成功

实地智能手机维修培训,两个月。

一般学员两个月后能独立维修手机,能独自搬手机板。能看懂手机图纸,能分析手机图纸,能画出手机图纸。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