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的主板

楼主(2015-05-21):
本人初学,今天一朋友电脑不能开机,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093测试卡不跑码,无复位,机箱内打了一下内存供电,发现为0,心想这下简单了。。

把主板从机箱内拆下,打了一下内存供电电感对地值,有值,顺手打了一下其它几大供电对地值,也正常。

上电,正常触发,检测卡不跑码,无复位。再打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莫名其妙的有了,1.16伏。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电压,SDA,SCL都有了电压,但168脚复位无。

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有了

量了一下PCI的A15,无电压,PCIE的A11无,应该可以判定为全板无复位。

既然供电都有了,无复位,下一步看看时钟。打了一下芯片供电正常,9脚高电平,因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只能先放一边了。

时钟没办法判定,只能检查VRM_PWRGD信号了,

图纸,只好在论坛上找点位图,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下了几个,没一个可用,可怜不多的下载分,全都付之东流水。只好寻求某宝,终于谋得一份。

打开点位图,搜索VRM_PWRGD,图纸上面叫VRM_PG

反推,VRM_PG从南桥出来,到SR138的1K欧电阻,改名叫P_VRMPWRGD,然后分成三路,一路到时钟芯片旁边的三脚二级管

一路到南桥旁边的822电阻

还有一路到EPU旁边的822和PQ100

看到两个822,联想到大家所说的822排阻问题,便没再追查信号,直接检查822.先挨个打值,没有断路也没短路;然后上电,准备测电压。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只听小喇叭嘀的一声,开始跑码。赶忙断电源,连上显示器,重新开机,一路绿灯,显示器亮了,开机了。。
至此,主板莫名其妙的好了,没故障现象了,我也不知道从哪查起,也没搞明白到底是哪的原因,正在用鲁大师跑温度,但愿能用久一点。
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附上某宝买的P5G41T-M LX V2点位图(包括打开点位图的程序)绝对可用。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没跑码的情况下,内存供电低于1.5伏,应该是正常的。上一个板子我走弯路了,强行修改RT8120H的FB电阻使供电从1.3伏升到1.5伏的方法是错误的,幸亏那板没弄好,否则内存条危险了。

网友:
这机子都有是排阻问题。。 弄了不好就好了

网友:
冷机再开又会不行的,这应该是822有问题,上拉电压不到位。

网友:
主板是不是存在腐蚀开焊情况啊?脏吧!

网友:
没找出原因,怕是会返修。

网友:
这个论坛有这个点位图啊!!而且我下来都能用啊!!你怎么就下来不行,,非得去买呢??

网友:
P5G41T-M LX V2,这个点位图坛友们早就传在论坛了,干嘛还去某宝买?

网友:
感觉这修的有点悬

网友:
应该是822虚焊,被你测量时压了一下,又好了,你最好加焊或者换一个你上面所说到的822排阻。

网友:
ASUS主板8.2K排阻坏不是阻值变大,而是阻值变小了,中间有两个脚串路。

网友:
莫名的修好了,奇怪!不过看的出来LZ的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华硕8.2K就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不好评论,排阻的问题。有的主板就是你量着量着他又跑马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这块主板要是无复位是最好修的,如果是跑9B 96 CC循环跑马 是最难修的。。。

网友:
看不懂的表示路过!!

网友:
唉!都说无图无真相,可是我刚看了个有搞清无码图的,怎么板号一样但是板子拍出来的布局就不一样呢?

网友:
不管怎么样,,,,LZ修好了就行   下次再来返修直接换掉那两个822就完了

网友:
换排阻就好

网友:
运气还真是好,只怕用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把两个822吹下换掉呀~~~要不得返修~~

网友:
可能不久就会回来的

网友:
但是楼主思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网友:
822坏了,具体那个坏,不好查

网友(2015-07-13):
822排阴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