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奇怪现象

楼主(2015-05-21):
接一台ASUS X45V
笔记本
,有时一按开关就开机了,有时开好次没反映。偶尔开多次又亮了可以正常使用。请大师们给个维修方针。
笔记本

网友:
按不开机方法修呗!查待机供电,EC、南桥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
开关也得检查一下

网友:
先检查触发电路

网友:
排阻,你查下开关电压的上拉排阻,换掉他

网友:
刷bios会有惊喜

网友:
AC_IN_OC# 插适配器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