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笔记本3445vx版号LA-8863P刷EC程序纪录

楼主(2015-05-21):
坑爹的结果是 键盘乱码混乱的现象依旧没能解决

网友:
这机器是二修 换过屏 客户换了一个山寨的键盘 他说原来的键盘 也是乱码 不知道是不是撒谎 于是我就刷EC试试 结果啥也打不出来了,也许EC的程序我下载的有问题吧。

网友:
唉 二修的机器浪费时间啊 浪费精力

网友A:
继续努力,我还没刷过EC呢

网友:
学习中野没有看见人刷个ec

网友:
这是什么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努力,我还没刷过EC呢

谢谢 继续努力

网友:
原来EC是用SPI flash烧写进器烧进去的啊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编程器选对很重要,

网友B:
记得三星的键盘乱码还与屏的码片有关!问问客户换过屏了吧?

网友C:
这个编程器刷起来不麻烦吗  看着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三星的键盘乱码还与屏的码片有关!问问客户换过屏了吧?

您说的特别有道理,高手

网友:
机器要是换过屏的话可以刷下原屏码片程序试试  三星有些机器换屏是会导致键盘串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编程器刷起来不麻烦吗  看着都麻烦

不是一般的麻烦那

网友:
长见识了。这样的情况第一次见

网友D:
三星乱码 你把屏看下啊   换屏会导致键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乱码 你把屏看下啊   换屏会导致键盘不好用

谢谢 我正在和客户沟通 他换过屏 希望他能找到原来的屏

网友:
这样刷程序也行????

网友:
只有图片 没有说明啊
有说明就好了额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没有投票的帮忙投下 谢谢

网友:
第一次打开眼界!!!之前都是听别人说。

网友:
看着好麻烦啊

网友:
我想告诉你 你可以刷个屏的程序试试
有些三星的屏程序 不正常 会引起键盘乱码 ……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 继续努力

网友:
三星有几款机器换屏幕键盘是会乱码的,要把原来屏幕的码片换到新屏幕上就可以了

网友:
KB9012 上次我为了修一台机买了一个在线刷,线接了N多次就是不行,检测不到芯片。键盘口差点废了也没好,后面买了一个小板刷,一次成功,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
换的非原装屏 啊,刷马片

网友:
换屏换的,三星的有这个维修案例

网友:
楼主很牛逼 佩服啊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2015-06-25):
相同问题,刷写EC和桥,故障依旧,换屏,涛声依旧,电池放电,好了,但重启过后,又成原来的样子了。求高手啊。

网友:
重新再找个程序

网友:
屏的问题,刷吗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