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开机卡logo跑38维修

楼主(2015-05-21):
20元买了一块坏的华硕P5G41T-M LX V2,插上电开机卡在logo处跑38码,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我想既然能顺利开机显示,供电时钟复位这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首先刷bios,开机还是卡logo跑38

根据自己以往板卡级维修的经验,外设经常引起卡logo的现象,现在只有cpu+主板+内存,鼠标和键盘是确定没问题的了。应该是主板上一些集成外设或者接口电路引起的。打了一些接口电路的电阻,没发现问题。于是准备拆集成块了。
首先拆掉声卡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又拆com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拆网卡芯片,开机顺利跑完所有码。

最后把拆掉的com和声卡装回去,开机顺利跑完码显示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了导致的啊

网友B:
其实楼主都不用拆东西,直接在BIOS里禁用网卡就行了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按理说网卡最易坏,拆的顺序我一般都是先网卡再接口,再声卡。

网友:
卡LOGO常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坏了导致的啊

一般是的,还没查周围电路,最快的是直接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都不用拆东西,直接在BIOS里禁用网卡就行了

卡在logo,进不去bios哦,开机一显示就是卡logo,然后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按理说网卡最易坏,拆的顺序我一般都是先网卡再接口,再声卡。

嗯,以后注意,谢谢。板卡级我还有些经验,刚学习修主板,经验不多

网友D:
先取网卡...接口...声卡...直接上个独立网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取网卡...接口...声卡...直接上个独立网卡把

回头有空淘宝买个网卡芯片回来换了试试,不行再查周围电路,正好多练习练习。我有点强迫症

网友:
网卡芯片很容易损坏,经常遇到这类故障。

网友E:
楼主 你说吧网卡拆掉 还是跑38  首先拆掉网卡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又拆com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拆网卡芯片,开机顺利跑完所有码。  你的话都互相矛盾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都不用拆东西,直接在BIOS里禁用网卡就行了

这位朋友应该是指在程序那里修改一下,禁用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说吧网卡拆掉 还是跑38  首先拆掉网卡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又拆com芯片,开机还是38
接着拆网卡 ...

写错了,是声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应该是指在程序那里修改一下,禁用网卡。

,哪里能看到程序,开机就停logo了,自检没有开始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额分享哦, ,,一直在进步中

网友H:
最怕的就是装回去还是卡logo...

网友I:
incentivem o rapaz......

H5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哪里能看到程序,开机就停logo了,自检没有开始

这个我怎么说呢···他是提取了BIOS文件的资料 在BIOS文件的资料里面禁止

网友:
一般多是声卡和网卡惹的祸

网友J:
什么编程器 哦,这样小

网友:
引用 网友I:
incentivem o rapaz......

what your meaning

网友:
很典型的维修实例

网友:
跑马卡怎么看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应该是指在程序那里修改一下,禁用网卡。

如何禁用啊?进不去BIOS啊,教教我们如何在程序里面改?

网友:
这个还真是学习了,最起码遇到这种问题,有的放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都不用拆东西,直接在BIOS里禁用网卡就行了

都已经 卡logo 死机了怎么进bios啊

网友L:
38网卡……呵呵,要是我直接网卡,再声卡

网友:
一直在进步中
网卡坏了

网友:
一般我是先拆网卡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怎么说呢···他是提取了BIOS文件的资料 在BIOS文件的资料里面禁止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外设引起的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怕的就是装回去还是卡logo...

换好芯片装还是卡logo应该就是与网卡相连的元件出问题了,得跑线了

网友:
看来外国人也是有方言的,两位互相英语对话都有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编程器 哦,这样小

24 25系列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何禁用啊?进不去BIOS啊,教教我们如何在程序里面改?

应该是编程器配的软件里,先读出来,在改,我这么理解的。还没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38网卡……呵呵,要是我直接网卡,再声卡

声卡是跑什么?

网友:
不要在意一些小细节。卡logo的问题,外设。内存,声卡网卡,桥。bios一般不会

网友:
没接硬盘。。。

网友:
卡LOGO多半是串口芯片和网卡问题多些

网友M:
卡LOGO的 刷了BIOS  外设拆完了,还不行的话就搞南桥,一般都可以,但是上次遇到一块住捷波的G31全部拆完了,南桥也还了,IO 也还了,还是卡LOGO,他这个说是说卡LOGO其实就是卡在CPU那一排,显示CPU型号 主频的那一排 就不懂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按理说网卡最易坏,拆的顺序我一般都是先网卡再接口,再声卡。

今天才知道卡LOGO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这是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今天才知道卡LOGO是外设的问题

是呀!外设不仅仅是键盘、鼠标等外插设备,还有板上集成的网、声、接口芯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卡LOGO的 刷了BIOS  外设拆完了,还不行的话就搞南桥,一般都可以,但是上次遇到一块住捷波的G31全部拆完了 ...

加焊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按理说网卡最易坏,拆的顺序我一般都是先网卡再接口,再声卡。

华硕M4A78网卡等驱动都装好了,接上网线,右下角却还是一个未连接状态!请问这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