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冠盟gm-h61s的BIOS

楼主(2015-05-21):
求冠盟gm-h61s的BIOS
大神在哪里   在线等啊

网友A:
这个BIOS你可以试一下,我试过,可以点亮的

冠盟 GM-H61S节能版.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你可以试一下,我试过,可以点亮的

点亮了  谢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亮了  谢谢大神

不客气哦,我今天也修到这块板,在网上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哦,我今天也修到这块板,在网上找的

为什么我刷了后报警4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刷了后报警4声呢

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以前是不开机,刷了以后开机了但是报警4声,还有一个BIOS刷了以后是要插显卡才能亮,所以这板子肯定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以前不加电,刷了以后加电,但是不亮报警4声,还有一个BIOS刷了以后要上显卡才亮,不上显卡不亮报警5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加电,刷了以后加电,但是不亮报警4声,还有一个BIOS刷了以后要上显卡才亮,不上显卡不亮报警5声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你在网上找一个类似的BIOS刷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你在网上找一个类似的BIOS刷上去吧

你有没有类似的BOIS啊,我在网上找了,都没有

网友(2017-08-02):
有一块同型号的主板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BIOS 谢谢大神提供!!!!

网友:
我的刷了点不亮报警四声,之前是不停重启

网友:
的跑d0不知道可不可以eeeeeeeeeeeeeeeeeeee

网友D(2017-11-18):
引用 网友B:
点亮了  谢谢大神

你好,我冠盟的H61主板,请问下怎样升级bios,这个附件下载的bios是ME6后缀的,需要改后缀么?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冠盟的H61主板,请问下怎样升级bios,这个附件下载的bios是ME6后缀的,需要改后缀么?在线等

用编程器呀,你先不改刷一下试试看,不行你再改成BIN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