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48a-led 插电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5-05-21):
  刷了好几次BIOS, 不管用, 驱动板是有个24的芯片! 这是什么芯片!  开关线拔了一样! 通电没任何反应

网友A:
电源供电都正常吗?待机指示灯亮了没?

网友:
首先查稳压电源正常吗?

网友:
电源正常吗?

网友B:
楼主首先查电源的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
5V  12V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都正常吗?待机指示灯亮了没?

指示灯不亮

网友:
他这板子应该是 5V  跟 21 V ,这两个电压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首先查电源的输出是不是正常。

5V 跟21V 都有! 指示灯不亮

网友:
电源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V 跟21V 都有! 指示灯不亮

楼主检查驱动板或更换驱动板吧。

网友:
查一下待机供电,驱动板上各转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检查驱动板或更换驱动板吧。

嗯 已经定了驱动板

网友:
先得测试下“硬”的是否正常,再考虑“软”的。

网友:
24C 用户信息或显示器参数信息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按键板坏了啊,你就不拔了按键板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按键板坏了啊,你就不拔了按键板试试吗

拔了,一样

网友:
有300V 有吗  是不是 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