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DS2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强行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5-05-21):
GA-F2A85XM-DS2开机风扇动一下就停了,强行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A:
那就没多大问题,绿线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多大问题,绿线电路有问题。

风扇动一下就停了,绿线5V电压没有被拉低,刷BIOS也不行

网友:
顺着绿线跑线路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强行开机显示,但是桥温度很高

网友:
查一下IO芯片的电压检测脚是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有微短路吧

网友B:
开机电路有问题!!试试IO吧!!

网友:
io的问题多

网友:
电路保护了吧,测一测IO的主要角位,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网友C: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打一个3V,5V,12V的对地阻值

网友:
可以强上电检查各供电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的,有没有偏高或者是偏低

网友:
绿线没有被拉低 就是IO那边的事啦 查一下吧

网友:
测一下绿线链接的几个三极管转换的,前几天修到这个板,跑了一下电路,,我这块主板是插电就自动通电,无复位,不跑马

网友:
技加的不是有较嘛,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
IO那里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打一个3V,5V,12V的对地阻值

主电压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路有问题!!试试IO吧!!

IO的75 71 72 76   85脚都没有电压,4  35脚待机供电3.3V正常

网友:
绿色线没有拉低.查一下绿线的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