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DP35DP诊断卡跑23

楼主(2015-05-21):
内存供电CVV SPD电压低 实在是找不到主板上的 Q30BV和Q31BV 求指教啊

网友:
老老实实跑线路吧。

网友:
VCCSPD电压直接从ATX电源的橙色线飞线过去。

网友:
知道什么问题了就好解决,,你那个直接飞线吧,,应该是哪里烧断线了!!

网友:
电压被谁拉低了?先测测,断掉前级的线再飞。

网友:
只有老老实实跑线路维修了,你看一下VTT电压和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SPD可以直接从电源接口处的橙色3.3V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