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

楼主(2015-05-21):
笔记本开机亮屏几秒就掉电,我以为是温控芯片,后来老板换风扇就可以,我羞死了,为何换风扇,风扇为何会导致掉电,,谢谢,求教

网友A:
风扇不转  太烫了 温控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转  太烫了 温控保护了

但是风扇是转几圈,停下来,接着又转几圈,接着掉电

网友B:
那就是风扇坏了,EC没检测到风扇保护关机,一般DELL的本都报错的。还是你老板老道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风扇控制出问题了,短接试试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温控的问题,你试机的时候没看风扇?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是不是扇热的问题啊  不能武断的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D:
老板还是有经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风扇坏了,EC没检测到风扇保护关机,一般DELL的本都报错的。还是你老板老道

老板维修10多年,我刚入行,按道理风扇坏应该不转啦,或者温度高就站,不高不转,接着太高引起温控芯片保护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风扇控制出问题了,短接试试看

是不是短接供电与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板还是有经验啊。。。

是啦,我刚进这行,但为何是风扇呢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维修10多年,我刚入行,按道理风扇坏应该不转啦,或者温度高就站,不高不转,接着太高引起温控芯片保 ...

DELL的机器EC检测不到风扇会自己关机的。维修的奇怪事太多说不清。记得以前修一个台式机板子,修好了上到机箱里又不行了拆下来检测各方面都正常,又上到机箱里还是不行拿下来气的老板摔了两下板子上到机箱里就好了,真奇怪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有的人见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