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 版号是3691p

楼主(2015-05-21):
  同行送来一个C466  版号是3691P 说是有时候能触发亮机 进系统死机,现在的情况是能触发电源灯亮 电流从0.017跳到0.028电源灯亮 一会就灭 ,看到这种问题直接就笑了  直接加焊南桥 焊完以后 插上电源电流一直上跑 亮机 ,就让他拿走了,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又拿回来了说是恢复原样了,到了现在我还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说换南桥吧  就让他回去换南桥去了 换完以后好了  过了一个小时又回来了说有恢复原样了,我晕啊 什么情况啊  顿时没有心情了,于是在远程群里问那些师兄 ,他们让我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我就先查  vccrtc 2.8v 感觉有点低 问下师兄们说没有事我就不管了,在查RTCRST# 在板子上找啊找终于找到R308这个电阻 一量电阻无穷大 就笑了 一看20k  马上找个料板 20k电阻换上*脏话*有电压了但是只有1.4v左右感觉不正常 于是把电容也换了,结果还是1.4v左右,先不管了 看看能不能上电吧  ,结果加电正常进系统测机  30分钟后正常 通知他过来拿机器  ,一会过来了一开机  我傻眼了恢复原样*脏话* ,看来看那边的电路也没有什么了 直接到南桥了啊 中间什么也没有了  难道南桥是个坏的 ,让他回去了我又开始换南桥了,换完量了一下RTCRST#信号 怎么还是1.4v左右啊 心里面打鼓了 ,什么情况啊 难道就是这个电压 不对啊 应该是3.3v的啊  不管那么多了 上电测试在说 于是开机上电测试  能加电亮机挂硬盘进系统还没有到桌面又死机了 断电加电尼玛恢复原样了  一看快下班了  下班吧  反正搞不出来,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感觉好奇怪啊  今天早上早早来到上班打开图纸看啊看啊 close to RAM door 这个英文 好像写的是靠近内存  我在想什么靠近内存啊  把内存槽的帖子撕掉 一看  尼玛  J5这个点进水了 *脏话*  问题原因终于找到了就是它  用吸锡线 放上锡直接脱掉尼玛  我想应该是这个点进水腐蚀了  处于要短不短的状况 才出现这种问题的  再次量了一下vccrtc  ttcrst 这两个电压都是3.2v了    装机测机正常了还在测机。总结以后我们修机器一定发现问题一查到底  不要糊弄 最后糊弄的还是自己  如果我一开始就这样 就不会换两个南桥了 他的南桥也没有坏 真是白费功夫   以后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A:
RTCRST 1.4v 的话 就肯定不正常了,就算能亮机,也会返修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RST 1.4v 的话 就肯定不正常了,就算能亮机,也会返修滴

是啊  以后要注意了  这就是教训啊  两个南桥

网友:
最后还是解决了  还是蛮好的

网友B:
close to RAM door  没想到啊 你会看这个

网友C:
看见返修的时候是不是心都凉了半截?

网友D:
崭新的桌布。。。 话说我连个桌布都没有~林总送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ose to RAM door  没想到啊 你会看这个

我这是被逼的   没有办法 两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崭新的桌布。。。 话说我连个桌布都没有~林总送我一个~

其实我也没有买   以前上家的  桌子也是上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返修的时候是不是心都凉了半截?

哪是半截啊  凉透了都

网友:
你的示波器好新

网友:
先简后繁,先易后难,先软件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