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多核WD400W电源问题

楼主(2015-05-21):
此电源原来的故障是绿线有5V的待机电压   .但是端接绿线风扇不转..后逛了论坛说是CM6800TX坏了  .在网上淘了两只CM6800G回来安上.  端接绿线风扇转了.大电容也从310V变成了380V.  满以为修好了.但是连上主板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后来发现只要不接CPU供电的四PING插头电源就能启动.且各路电压均正常.换掉所以输出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补充一下 .   主板什么的全没有问题 .用一个垃圾电源都能正常点亮)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主板有故障短路了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12整流管供电不足。先把12V的输出整流管换了看看。

网友:
楼主12伏是分2路的吗?12V的康铜电阻补焊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的芯片有问题吧 现在假芯片很多

网友:
楼主传张照片更好..................

网友:
楼主现在有进展吗?...........

网友:
功率检测的反馈测试了吗?  可能是带不了负载,换个整流管试试

网友:
好象替换的芯片型号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