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41H D3 V23开机跑00,PCI A15:0V无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5-05-21):
七彩虹C.G41H D3 V23开机跑00,PCI A15:0V无复位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块七彩虹C.G41H D3 V23开机跑00,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于是测全板供电基本都正常,测PCI A15复位脚为0V无复位,在论坛逛了一下也没这板的图纸有几个贴也碰到这个故障没解决到是看到说G41南桥蕊片组要发出复位必须收到VRMPWRGD和PWROK两个信号,VRMPWRGD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 2脚VR_Ready电源管理芯片好信号发出,跑线路由QP90\QP91三极管控制发给南桥,测得数据出下:

PCI A14+3VSB:3.3V
PCI A15复位:0V(正常3.3V)
PCI B16时钟:1.65V
RT8802 2脚VR_Ready电源管理芯片好信号:1.25v
QP90 B脚:0.63V
QP90 C脚:0.24V(正常0.07V)
QP91 B脚:0.24V(正常0.07V)
QP91 C脚VRMPWRGD:0.59V(正常3.3V)

从以上数据看,QP90\QP91的BC脚都不正常特别是QP91 C脚输出VRMPWRGD只有0.59V,拆下两个三极管分别测量发现QP90的CE脚正反向都有阻值,看来已经坏了型号是t04 NPN三极管从料板上找到一个焊上去,插电一路跑码亮机了,拷机48小时没有问题OK修复,这时测QP91 C脚VRMPWRGD已经升为3.3V,PCI A15复位升为3.3V正常。

网友:
正常断电测量情况下,QP90NPN类型三极管的CE脚正反向阻值应该均为无穷大,QP91在高电平导通情况下,本身C级电压没有被E级接地完成拉低,原因应该是本身CE级之间也存在一定内阻大小,即当QP91高电平导通时候,EC之间电阻应该大于CE级,这样才会防止E级输出工作电流值串流到C级工作。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楚,判断准确,值得我们学习,在线测量有时候不准的

网友A:
VR_Ready接Q90的什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Ready接Q90的什么脚?

接Q90本身控制级,VR_Ready在这里也可以理解成RT8802 型号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满足2脚开漏输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楼主这里测量的QP90 C脚0.24V,应该是本身损坏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从电源3.3V测试点经过电阻内部一定压降后得到的电压。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都是差一个PG信号!!

网友:
有理论,才能搞维修。一般人这板子就废了

网友:
我一般是多看图纸,看多了就记住了差不多类型芯片的VRMPWRGD的线路走线,

网友:
   不晓得 我要多久 才能像 lz这样 思路 这么清晰!

网友:
学习了 复位灯不亮不代表复位电路正常

网友:
这个这个,七彩虹和梅捷一样,都没图纸,三极管爱坏!!考研跑线技术呢!!!

网友:
七彩虹和梅捷一样,都没图纸,  考研跑线技术呢!!!
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啦。。就知道了。。。!!!!  谢谢你。。 写的很详细 清晰··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
看似简单,但是维修水平很不错

网友:
理论很扎实,,,,维修思路赞,,,一起加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