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T51灾难性维修

楼主(2015-05-21):
暗屏--白屏--黑屏--正常。
1.暗屏维修:接机时运行一切正常,屏暗,显出的图像看不清,但能看见。试图调亮度,但键盘大部键都不能用,发回一键盘,换上,调亮度无果。试图换高压条或灯管。此时用外接供电,拔掉屏线,白屏正常,亮度完全够。不是灯管和高压条的事。灰复原壮再试,乖乖白屏了......?
2.白屏维修:前还是好的,只暗屏,动动两下成了白屏,好事来了?5元买来图纸。测屏供电0V,查开启信号(FPVDDEN)由显卡芯片控制,测Q5G点0V,直接短接Q6SD,亮机了,装系统,不能进桌面,花屏。乖乖,显卡肯定问题大了?上土台加焊显卡。再次乖乖!!黑屏了?
3.黑屏维修:取下显卡芯片测芯片背面电容,全短(发过问)毫无疑问芯片牺牲了。52元(含运费)发个回来,精心的装上(土炮BGA)。再再再乖乖!!!不开机了?自己有信心显卡芯片装上一定没问题。不管了,倒回来修开机。插电测待机电压,5V,3.3V,正常,测到PL7电感,电压不停的往上跳高,(发过问),按开关它上到1.8---2.0V 不上了。细想想,发问也没什么结果,分析一下,它不是待机应有的电压,为什么插电就有,还跳变,像RTC电路一样,在充放电一样,没有什么理论能说明问题,直接换掉双稳压PD4-5,电容PC125,PC105。
4.正常维修:换好双稳压PD4-5,电容PC125,PC105。插电开机一切正常。再测PL7点电压0.7V,永不跳变。小功告成。

网友:
v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土炮就是不行成功率不高

网友:
耐心跟信心加水平就能挽救灾难故障,楼主真 的用心修了。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好,不错,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