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

楼主(2015-05-21):
今年的打雷很多,而且好大,同行拿来一个DELL品牌机的主机,通电不显示,说是打雷打掉的,,我量一下,短路。我果断拆掉。开机亮了,进系统到WINDOWS XP 滚动条那里,就死机了。什么原因呢,重装系统还是死机。难道是南桥也得打掉了?刷BIOS 不行。看了一下,说是有些主板进系统会检测网卡,声卡什么的。进BIOS 关掉网卡。就进了系统了

网友:
把网卡拿掉看看

网友:
DELL的网卡可不好找直接加个PCI的吧

网友:
什么意思啊?先拆掉网卡,然后在BIOS中禁用网卡?才正常?

网友:
把网卡拆掉,进CMOS设置把集成网卡再屏蔽掉。

网友:
拆掉网卡,设置BIOS禁掉网卡看能进系统不?不行就怀疑桥了

网友:
发现南桥发烫吗?

网友:
换个网卡吧

网友:
戴尔,,HP都喜欢检测网卡,,声卡,,所以雷打了都要BIOS里关闭!!

网友:
就是外设坏了,网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跟富士康早期的板子一样,拿掉就必须屏蔽,要不他老师检测你拿掉的硬件

网友:
品牌机的BIOS就是设置得严密

网友A:
网卡短就换一个上去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短就换一个上去呗

  取掉 用 USB网卡 就好了 简单而又不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掉 用 USB网卡 就好了 简单而又不粗暴

好吧  既然简单 又不粗暴   我就不说啥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主机也是这样,在滚动条死机。。。直接疲敝网卡 OK  没有把网卡芯片拆掉,加了一个PCI网卡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