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有两台这样现象的屏,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救,有图。

楼主(2015-05-21):
查过屏电路,VGH VGL VCOM 都在正常范围。就是 1117  3.3转2.5V后,这个2.5V的电压在跳动,稍微跑了下线路,2.5V好像只供给最大的那块芯片。目前现象就是图像非常模糊,而且差不多是一秒闪一下,但是不保护,就一直这样。

网友A:
你用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就是因为原装的也是这个现象,才换成通用的测试。

网友B:
那就更换1117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更换1117呀。

早换过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张图怎么像进水了呢?

网友:
不会修屏呀,看不懂呀、

网友:
用示波器追查一下,为哈2.5V有跳动

网友:
屏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再补充一点,图像还是倒的。

网友C:
象这种情况屏坏的机率很大,可以用代换法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象这种情况屏坏的机率很大,可以用代换法排除。

肯定是屏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修好,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意见。

网友:
飞线到芯片供电

网友:
屏还是倒的,那就刷个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