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300CA开机自动进BIOS,不引导W7

楼主(2015-05-21):
拿到机子一按开机键就立马进入BIOS,第一时间想到将 COMS电池发电  无果!再以为BIOS认为没检测到硬盘呢,换了新GHOST了WIN7的好硬盘 拆了键盘 还是老样子 !这些应该可以排除硬盘和键盘硬件故障了吧?
难道是软故障?按着网上的说法,把BIOS里的Secure -Secure  Boot Control将其设定为 “Disabled”
                            Boot-Lunch  CSM将其设定为“Enabled”也没解决
又从论坛下BIOS 刷之,还是涛声依旧
在苦无对策之时,在BIOS的SAFE&EXIT 看到 Boot Override 里有硬盘菜单 按了回车居然能引导了 并且都安装好了W7

本想着应该本次维修告一段落了吧,哪知,只要一关机 再开机还是立马进BIOS,除非又得BOOT OVERRIDE 选中硬盘按回车才能引导W7 这是什么破问题呀???

没有头绪了,望大神帮我支支招!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Set bios, boot mode UEFI and lec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吧,前几天还遇到个东芝机器还需要设置密码才能改WIN7引导

网友:
楼主还是多试下软设置。EFI的机子设置不对。找不到盘或进不了系统。进系统蓝屏。很常见。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BIOS设置丢失的问题呢..

网友:
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建议硬盘格式化,然后将硬盘转换成MBR格式,然后用正常方法装系统

网友:
BIOS的设置问题 …………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应该是IO接口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