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5-05-21):
昨天接了一台DELLVOSTRO1440的机子
版号是:10272-1
48.4IU03.011
DV14 CP
MADE IN CHINA集显的板上显卡驱动过了Windows就蓝屏是XP系统蓝屏代码是(0X000000EA),W7系统是灰屏CPU,内存,硬盘等所有东西都换过就是主板没换过BIOS也刷过桥也换过桥是BD82HM57的在论坛上看到一大侠说这蓝屏代码是驱动不对我在官网下过几个驱动试过都不行现在我是真没招了各位大神救救我吧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
没用的试过了

网友A:
原因:这个代码是由于显卡导致,分析1:显卡驱动不正确,分析2:显卡硬件故障。不装显卡驱动能不能启动?

网友B:
换个系统如果不行干显卡,这机子显卡爱坏!

网友C:
代码: 0x000000ea
原因:
  通常是由显卡或显卡驱动程序导致的,请升级最新显卡驱动或者更换显卡。
显卡问题,试着给显卡加下焊吧,再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D:
用集贤不久好了吗,,

网友E:
用那种集成驱动的GHOST系统安装试试,最后办法换GPU或者换主板试试。

网友F:
楼主最好找个U换了试下。别到处换元件先

网友G:
你那个板像是集成 的呀..可以试着换一个CPU嘛..

网友H:
我试过一次换U就好了,别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换板子 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过一次换U就好了,别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可我的换了CPU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显卡 有问题喽

网友:
哥你是用肺说话的吗咱说点有用的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板像是集成 的呀..可以试着换一个CPU嘛..

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找个U换了试下。别到处换元件先

早就换过CPU了第一站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那种集成驱动的GHOST系统安装试试,最后办法换GPU或者换主板试试。

系统换过很多都不行GPU 也换过至于换板再考虑吧就是想先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这个代码是由于显卡导致,分析1:显卡驱动不正确,分析2:显卡硬件故障。不装显卡驱动能不能启动?

显卡驱动在官网下载的也不行,它的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换过CPU也不行不上显卡驱动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如果不行干显卡,这机子显卡爱坏!

兄弟你难道没看到我写的集成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集贤不久好了吗,,

这就是集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 0x000000ea
原因:
  通常是由显卡或显卡驱动程序导致的,请升级最新显卡驱动或者更换显卡。

这应该就是显卡或显卡驱动的问题可试过很多办法都不行这个板子是集显的没的加焊更没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如果不行干显卡,这机子显卡爱坏!

集成的哪来的显卡啊

网友I:
做系统的时候先不装显卡驱动,上官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系统的时候先不装显卡驱动,上官网下

我就是这么干的上官网的驱动一样不行

网友A:
检查一下集显的供电。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乡下地方没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集显的供电。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

乡下地方没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