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无待机,待机芯片发热。

楼主(2015-05-21):
机型:联想G480独显主板型号:LG4858L MB 11326-1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15    无3V,5V待机
首先系统性的扫描一遍,无明显进水痕迹,于是插上电源,待机0.15.摸到待机芯片1225C的时候,巨烫。 然后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打阻值,马上惊呆了。3V,5V电感并无短路,待机芯片周围电容也无短路,但是待机芯片明显被人焊过。于是各种可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接着马上把各个电感阻值都打一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测量待机芯片各个引脚阻值也正常,拆下再测量也是那个鸟样。难不成是待机芯片坏了?但是直觉告诉我,应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虽然它很烫,但不一定就是它坏了。手头上又没有这样的待机芯片,到网上发个吧,算上运费又划不来,因为是二修机,万一修不好还要亏本。思量再三,还是决定从网上发,亏就亏呗。等芯片到手后,换了上去,果然不出所料,待机依然是那么大。我又把待机芯片周围电容都打了一遍阻值,终于被我发现了一点异常。 13脚电容PC4126阻值很小,只有6欧左右,连接了5V_PWR_2.
它经过PR4118转换成5V_AUX_S5。
但是后来发现,5V_AUX_S5只连接到了几个LED灯。我把LED灯上的泡沫垫撕开,仔细打量,硬是没有发现进水以及其它异常。没办法,只能又把待机芯片给拆了。拆了之后阻值就正常了。莫非是发的待机芯片是个坏的,幸好我早有准备,多发了几个,于是又换了一个。换上去之后,打了一遍阻值,正常。于是插上电源,万恶的0.15又出来了。此时想砸主板的心都有。不死心,拿万用表一顿乱戳,当戳到C6003这个电容的时候,发现电容周围有一点点泛白,但是阻值显示它是没短路的,我也没在意。忙活了半天,原因没查出来,反而把待机芯片给烧了。烧机又烧不起来,找又找不到问题,有点想放弃了。于是把主板丢一边,玩玩游戏,放松下心情。
晚上不知怎么的,那个主板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看看百度下,有没有其他的人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于是胡乱搜了一下,嘿!居然被我搜到了一个迅维网的帖子,也是一样的现象,只是机型不同而已,我的是G480.他的是B490,但是看他发的主板图片,跟我的板子差不多。
第二天来到店里,根据他的情况。电池被拉低了,Q6001的第三脚对地短路。 难怪我昨天测量主板上的电池是一点电都没有的。我也测量了下Q6001的第三脚,同样是对地短路的。 第三脚连接了C6003这个电容,这个电容正是我昨天测量过的啊,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再测一下也没短路啊,难不成是要逆天了。氧化了不也会导致测量不出结果嘛,于是拔了拔,一测,0欧。摘掉之后再打下Q6001第三脚,阻值正常。插电源,完美亮机。
附上我借鉴的帖子的地址,分享给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704-1-1.html
总结:每一次维修,不论大小,都是一次经验。当毫无头绪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被轻易放过。

网友:
楼主下回发现有异样的元件就拆了。是好是坏拆了再测量电路肯定没有错。

网友:
你烧鸡具体怎么个烧法?不太可能烧不出来的啊。

网友:
用烧机法烧不出来吗?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热好修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按待机电路一步一步的来检查。。。。

网友:
我现在修的是B480,没有分下载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 这个芯片可以用1225b代换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碰到这样的真的很蛋疼的

网友:
论谈很强大 可以帮助没有思路的时候修好机器 ……

当第一次修的时候 发现电池一点电没有 会坏一下RTC线路的  经验 !

网友(2018-09-18):
谢谢楼主的分享,碰到这样的真的很头疼

网友:
楼主厉害,分晰得很详细,技术很细腻

网友:
这个就和三星那个通病很像了,插电待机高,RT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