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键盘串键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前段时间 自己收了一个2011年的 macbook air的电脑,开始用着都正常,后来大概7 8天。键盘的左边shift键 一直是按住的状态,把键盘的排线拔了以后就好了,以为是键盘的问题直接换了一个键盘。没想到 还是一样。外接USB键盘一切正常。各位大侠 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补充一下,在Mac os系统里面键盘串键,在win7系统里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和系统应该没关系。电脑可以正常开关机。有时候开机总是进入安全模式 苹果的电脑就是按shift键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对了,这是我QQ 646455044  有解决方案也可以联系我,再次感谢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接口进水或者主板有芯片被腐蚀导致键盘联建 看一下触摸板 有没有进水, 建议你先换触摸板测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接口进水或者主板有芯片被腐蚀导致键盘联建 看一下触摸板 有没有进水, 建议你先换触摸板测试 ...

触摸板也会影响键盘吗?但是单用触摸板又是正常的。

网友A:
兄弟 键盘是通过触摸板转接过来的肯定有影响了

网友:
换键盘试试,基本是键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键盘是通过触摸板转接过来的肯定有影响了

感谢兄弟,我定了触摸板回来,换上去就好了,真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
不是系统不是键盘,那就要动主板了,找个图纸好好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我定了触摸板回来,换上去就好了,真的非常感谢你

客气 这样的东西 相互交流一下 修多自然你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座的问题啊,如果拔了可以的话,应该就是键盘问题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