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_EN是个什么信号

楼主(2015-05-21):
G470的本子 原本故障时U口不能用 测量SDA SCL 对地短路 ,换HM65后 内接不显示 外接正常,dispoff# 有3.3v invpwm有3.3v ,CE_EN没有电压 跑线发现这个电压来自EC,求助 这个信号原理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你上个图片 估计回复的会很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没有投票的帮忙投下 谢谢

网友A:
CE_EN,  CE应该是Camera缩写,EN是enable缩写,那么CE_EN就是摄像头电压开启,

最好还是附个图,判断更准确些。你的外接设备有显示,LCD不显示跟这个摄像头电压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_EN,  CE应该是Camera缩写,EN是enable缩写,那么CE_EN就是摄像头电压开启,

最好还是附个图,判断更 ...

这个是独显的机器 。。如果是桥没换好  会影响到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嘛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信号的定义

网友:
哦哦 这样的啊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个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_EN,  CE应该是Camera缩写,EN是enable缩写,那么CE_EN就是摄像头电压开启,

最好还是附个图,判断更 ...

我不能确定,但感觉你的解释是对的。

网友:
南桥没焊好

网友:
    多半都是你桥没有弄好

网友:
有可能桥没弄好  拆下来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