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板号:K55DE 卖弄在援建:2.0的图纸,AMD平台

楼主(2015-05-21):
求ASUS 板号:
K55DE MAIN BOARD REV:2.0
的
,AMD平台!!!!!!!此处烧穿了,
谁有图纸给一个
:lol:lol:lol:lol:lol:lol:lol
板号

网友:
这个板子 别说图纸了 点位都没有 楼主可以去某宝看一下 有没有点位图卖

网友:
就算有图也难搞啊换是我的我是搞不
定

网友:
图纸等不好找
你先把烧糊的地方刮干净 处理干净 无短路后 上电 看看情况 再说

网友:
今天刚好接了一样的板子,有什么要测量的电容电阻告诉我下

网友:
不用搞了,这样的我都报废好几个了!

网友A:
图纸有吗 哥
A灬阿民
没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吗 哥
没有

网友:
我遇到一块开机0.35掉电 不出CPU电压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