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调到最大分辨率能全屏但每次再开机时又变成不能全屏

楼主(2015-05-21):
今天一个客户要加个独立显卡,加上后驱动精灵打的驱动,调到最大分辨率1920*1080,一切正常,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全屏不了,分辨率也没有变化啊,每次都得手动调节才能全屏,插集成的就不会变,请教大神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换别的显示器就不会,显示器好像修过,上面 的按键都不管用了

网友:
是显示器要重刷程序吧

网友:
别调那么高就好了,分辨率不是越高越好,要看屏

网友:
先刷程序,然后检测VGA接口的12、15脚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器那里改成即插即用

网友:
清空24芯片或者重新刷写程序

网友:
显卡检测不到显示器的分辨率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故障的,准备先刷程序

网友:
建议先刷一下程序在说

网友:
主机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是显示器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