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见一块联想的主板真心搞不懂

楼主(2015-05-21):
联想L-A690插显卡不开机 不触发 没有动静 不插就开机正常启动

网友:
显卡和PCI-E插槽是否有短路,在插上显卡后测量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与正常时对比,看那一信号有异常。

网友:
独显和集显只能用一个,BIOS设置过没?

网友:
显卡没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是你显卡是坏的,,或者板子PCI插槽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你显卡供电短路了,这问题跟pci-e没关系

网友A:
换一个显卡不就知道是卡的问题  还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B:
把显卡插槽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显卡不就知道是卡的问题  还是板子的问题了

也是  我觉得他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  我觉得他不专业

慧眼识英雄啊

网友C:
呵呵 那是当然 不开机 不触发 这是两个概念  从一些术语上 就可以 看出来  他应该是一个高级用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是当然 不开机 不触发 这是两个概念  从一些术语上 就可以 看出来  他应该是一个高级用户而已

哈哈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厉害

网友:
这明显是显卡短路了,照成不开机,

网友:
看下电池电压吧,也许有收获

网友:
楼主如果插上显卡,看下CPU风扇是不是有瞬间动一下,如果有那就是显卡那边有严重短路造成的短路,一般是12V短路的比较多,当然楼主要查看下PCI-E插槽是否有问题,一般从外观就可以看出。
建议楼主直接换个显卡试一试就知道是哪里引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690的板子ATX12V短路的不多,插显卡不触发。。。先测量下待机信号吧,都正常就换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那是当然 不开机 不触发 这是两个概念  从一些术语上 就可以 看出来  他应该是一个高级用户而已

装新显卡也不能用  装上就 不能用

网友:
显卡上有短路吧。。。。找个别的显卡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显卡不就知道是卡的问题  还是板子的问题了

问题就是板子的坏了 新显卡也不行  应该怎么检修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插槽清洗一下试试

槽用镊子刮了好几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就是板子的坏了 新显卡也不行  应该怎么检修本人小白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呗  找图纸  从PCI槽上的条件查起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看,排除显卡是好的,剩下的就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