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的问题也太奇葩了

楼主(2015-05-21):
  故障机     Dell  N4030
        故障       开机报警7声
  没事做的了 逛逛论坛  吧  。。。。。过了会一客户那来一台Dell的机器说不开机     我们老大接下了    问我有事么    说  有    呵呵     大早上的不想动    老大就自己 修了起来    看着他拆了起了    过了一会   他说好了  哦    呵呵   我就说你多试试   呵呵   不行了吧     他了吹了下显卡   亮机了呵呵     就加焊了下     板子冷却后上机   报警8声      问我什么问题   没有检测到屏    你修  修个球     把屏取下来   上一下就好了   麻利的搞完了    机器也亮了     装机又不来了      而且还报警7声      呵呵    给客户打了电话  说要换新显卡才行    客户答应了        老大就叫我修   好吧    新显卡给我      半个多小时    显卡上上    完美亮机   机器装好也可以机系统    本以为修好了    可是客户拿回家就有开不起了    好    吧   就叫客户拿过来。   第二天客户拿来了说  回家就开不了机     接上电源   开了几次   没想亮了     就给客户说机器留下我们多试试    答应了  留下电话走了   我又上电试了下   怎么又不亮了   怎么回事了   难道显卡没有焊好     拆下裸板上电一样    吹了显卡亮机了    好吧    上BGA   加焊了下显卡    装机亮机    。   就放这    冷机试试     冷机也亮机了  还以为好了    。可是  第二天来我就先试试    大哥啊   怎么又不亮了        拆     难道新显卡有问题    裸板点还是不亮    为啥子啊   不管  加焊下显卡的耦合电容    哇  奇迹发什么了啊   亮机了啊    那就多试试   没问题  了   每次都来  那就装上吧     我去    大哥我跟你又仇啊    装完又不来啊     又拆下来   怎么回事啊   拆下来也点不亮了   难道问题出在显卡上啊   我想不会啊         新显卡应该是好的的啊    哎    想了会     先放下电    上电  没想到亮机了     试了几次没问题     那就装机     这下装一样点一下  还好没有一下子装完    终于找到了    问题了  怎么也没想是键盘啊    把键盘上上就不跑   那就换键盘吧   心情是那莫得高兴啊   还以为好了        怎么上上键盘就又不亮机啊      不上键盘就亮机    为啥难道EC   到键盘接口有短路啊    打看图纸  找到接口    打阻值      736   正常的     为啥子会这样了   难道是EC坏了     抽支烟   想想为啥了   会不会是BIOS引起的了   说干就干   哎   刷了  还是一样啊     那就换EC看看    没有新的EC 那就拆旧的    找了  一样的EC    换上把     半小时 换好了  怎么会事    EC是坏的   换了EC  电流就上到1.20   就不上去了    EC是坏的不会吧     这么倒霉啊   没换之前还亮机   换了就不亮机   在找个EC换上去吧       找到了张板子是进水的 EC也腐蚀了   加焊好了那就洗洗  恩  上机        怎么会事   难道板子  取EC得时候出事了   不可能啊    怎么跑码不亮了  冷静冷静    一   滴滴    机器怎么报警了    八声  没有检测到屏啊     下屏    用酒精洗了洗接口    在次上电不会啊  亮机了    怎么没有背光啊     我崩溃了     问题怎么这么多啊    查了查屏接口的供电       38  39   40     19v            33  脚 3.3  v       34   35   36  脚    3.3 正常啊     8脚3.3正常啊     该有的都有了   难道屏坏了    换屏一样啊呜呜呜     屏上的供电也都有了    怎么会事啊    不会EC是坏的吧      不管了   在找一个EC换上         换了    上电     啊      终于看见Dell的出现了      怎么换了两个EC都坏的啊    终于找到了个好的了  亮机            心情那个激动啊     装上看看         怎么会事啊   还是一个样子  上键盘就不跑码   啊啊     难道还是EC问题   不可能啊  怎么会了  EC都换了    还是怀疑是键盘接口的问题那就仔细查查         这个脚是干嘛一路追查   怎么是进EC的13脚里了            而且会经过一个电阻啊   量了下   都有3.3啊正常啊      好吧   正常的      冷静了会     想会不会键盘漏电   啊     键盘也换了    还是一样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大说不行就不修了  不要浪费时间啊     修了3天了     哎我本打算放弃了   想了想   上键盘看看那脚的电压会怎么啊   哈哈    奇迹发生了    上键盘  电阻进EC的那个脚就没有电压  不会吧 为什么了     把键盘下下来再量      正常  不会吧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难道是EC    不可能啊  键盘 EC    都换过了   也没有解决     不会这电阻的问题     找了个100的电阻换上  啊    怎么还是样啊      。。把一脚断开看看      上键盘    马马亚       亮机了   开了几次也好了  那就看看键盘用的了不啊    上硬盘       系统也  进不了呜呜     好吧  那就进PE试试       哈哈    可以啊       都可以用      修3天终于修了     这TMD是什么鬼问题啊     还害我换了显卡      机器修好了       修这个机器真他么的折磨人啊      既然问题是断开一根线就可以    下次你们遇到   也可以试试   不要像我这样误杀了  这莫多    。。。。    有什么不对的多多提意见    也希望大神些加加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奇葩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挺好的

网友A:
通篇没看到标点符号啊,看着累啊

网友B:
干了显卡,干Ec。还换键盘,都不行,就一个电阻问题。这个电阻咋会引起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篇没看到标点符号啊,看着累啊

         好的   下次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了显卡,干Ec。还换键盘,都不行,就一个电阻问题。这个电阻咋会引起这些问题

    不知道啊      这机器差点还没修出来

网友C:
请教楼主最后断的是哪个脚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换了好多个哦

网友:
    是啊  问题也来的怪

网友D:
没看清,倒底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是我早就精神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最后断的是哪个脚就修好了?

    键盘接口的第一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看清,倒底是什么东西坏了,要是我早就精神崩溃了。

     这机器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坏    我就断开一根线就了   显卡   EC   应该都是误杀了

网友:
这贴看着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坏    我就断开一根线就了   显卡   EC   应该都是误杀了

没坏怎么断开一线就好?应该还有问题。我给楼主加下分,继续努力,找出原因。

网友:
怎么好像排火车。。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坏怎么断开一线就好?应该还有问题。我给楼主加下分,继续努力,找出原因。

    真的好了     键盘上上也可以亮机了    我就断开键盘接口的一脚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的好了     键盘上上也可以亮机了    我就断开键盘接口的一脚就好了

真是奇葩的故障,楼主好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奇葩的故障,楼主好耐心。

    上次我老师遇到的还奇葩一点    Y460的    可以亮机  但一按键盘要摸花屏   要摸屏亮着 没有图像

网友:
断开一个脚会不会出现其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