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 跑2R掉电

楼主(2015-05-21):
华硕M4A88T-M LE  跑2R掉电  有谁遇到过,跑2R应该是到显卡了   用的是集成显卡 CPU也换了  内存也换了 加独立显卡也是一样 北桥也做BGA了  都不行

网友A:
你不插内存开久一点试 是否会掉电,如果不掉电是认不到显卡导致,如果一样掉请测量触发信号应该是电压低于3.3V导致。

网友:
烧鸡吧,看看哪里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插内存开久一点试 是否会掉电,如果不掉电是认不到显卡导致,如果一样掉请测量触发信号应该是电压低于3 ...

不插内存会过不了内存自检??不一样会重启继续自检!!

网友:
先刷BIOS,再按时序来检查了

网友B:
不插内存掉不掉?m4a88t我修的多

网友:
BIOS刷了没有,有的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那好像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掉不掉?m4a88t我修的多

不插内存也掉电  开机排针只有1.几V

网友:
擦,你问题也不说清楚,你这不就是典型的822电阻嘛,你自己搜索一下“自动上电”就行。

网友:
这个822排阻换了就行。

网友:
应该是822将开机真的3.3v  拉低了,,,,试试换个肯定就OK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IO下面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