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364WA暗屏

楼主(2015-05-21):
客户说是打雷玩游戏了,之后就这样,有图像无背光,本人也新手,拆机测给灯管的电压19V,大神们给点意见

网友A:
升压板没有升压,或者灯管有问题保护引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板没有升压,或者灯管有问题保护引起的现象。

正常的供电应该是多少V   32V?

网友:
这个电压不一定是32v的,是根据你灯条上的发光二极管数量也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显然是高压板没有工作,正常应该会有40至60V,不同显示器会有不同。

网友:
19V明显是没升压,或者是保护了

网友:
先代换升压板试一下,或者外接灯条试一下,都不亮查一下背光开启的控制电路

网友:
这种LED背光的的背光条和升压电源IC易坏

网友:
驱动板有没有输出开启信号

网友:
反正不是高压板,就是灯条,我估计是高压板

网友:
升压电路的电容检查过了吗?

网友:
查升压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灯管看是不是灯管导致的

网友:
升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