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跑0.56A 集显电压问题

楼主(2015-05-21):
机器型号:G470独显 板号:LA-6751P
故障现象:按开关电流跑0.57A,电压全出来了,只是集显电压有0.9V,正常的话应该是0.44V,测量PU601工作条件 1脚EN是2V,正常应该是3V,EN是由VCCPPWRGOOD直接过来的,VCCPPWRGOOD是有PU702正常工作是产生的反馈信号PGOOD,PU702产生的1.05V正常,怎么输出的PGOOD只有2V呢 PU702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帮我分析下,万分感谢!

网友:
集显的电是最后的才出来!的

网友:
这板子 CPU 最容易挂了

网友A:
手里还有个y470也是集显电压出不来,待机0.06,我觉得好像太高了,也有人说正常

网友:
cpu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比较难修。

网友:
现在是集显电压有 但是偏高

网友:
好没有 ,说下结果

网友:
PGOOD应该是接电阻上拉的吧  会不会有漏电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是不跑U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398-1-1.html 楼主看下这个帖子 ,说是Q4短路造成的

网友:
楼主修的咋样了!

网友:
集显开启信号有了没有?如果没有楼主可以刷下BIOS试下先

网友:
集显0。9是正常的,查下显卡电路

网友:
CPU core, GFX core

网友:
CPU供电后面的电阻 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个y470也是集显电压出不来,待机0.06,我觉得好像太高了,也有人说正常

0.06这个待机明显偏高

网友:
集显电压是最后出的。要过了CPU 内存才输出。

网友:
查查后面的电阻了。。待机偏高了

网友:
PG只有2V ,那就查上拉电压,或者 后继拉低 ,,好好查 ,这问题不难

网友:
一大难题啊   集显电压

网友:
换个内存吧 昨天我也遇到了 打算刷BIOS 的时候 顺手换了根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