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5-21):
两个路由器,一个192.160.0.1,另一个192.168.10.1,同一个外网,因为端口刚好够用,要用到WAN口,请问有什么办法让它们共享文件
两个路由器怎么设置
如何设置局域网共享

网友:
请问是局域网内共享,还是在互联网上共享呢?

网友:
加个交换机;起3个VLAN VLAN1 192.160.0.1 VLAN2 192.168.10.1
2个vlan互通,就好了

网友:
用2003 系统 有路由器跨网段共享及访问 配置下就完呢 设置默认得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很久,等高手

网友:
为什么要两个网段呀,方法一:看能不能把一个路由器变成交换机用 这样他们都在同一网段了;方法二,进入路由器上面分别添加到对方网段的静态路由 这个得看路由器支不支持

网友:
vpn 虚拟拨号 能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
用VLAN很方便

网友:
积分是如何来的呢?

网友(2015-06-28):
改同一网段

网友A:
网络设备不贵,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