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的灯管为什么要1000多V高压点亮,而点亮后也要800V左右?

楼主(2015-05-21):
如题,刚接显示器方面,不大懂,懂原理朋友给个解释好吗?灯管本质和日用灯管应没什么区别,为什么220V就不行?

网友:
你可以去开发设计一种220V直接能点亮的液晶灯管。

网友:
灯管是交流电

网友:
没有那么高电压亮不起来

网友:
现在LED 的电压不高了

网友A:
传统的日光灯里面的镇流器有升压限流作用的,显示器灯管跟它一样也是气体光源,也需要高压起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日光灯里面的镇流器有升压限流作用的,显示器灯管跟它一样也是气体光源,也需要高压起动啊。

这个有点道理,我把镇流器给忽略了,谢谢点醒

网友:
瞬间电压达不到1000到1800V之间,点不亮灯管,,然后经过几十毫秒  平稳在800V   要不然电压太高  灯管容易老化啊,,高压芯片有过流检测的

网友:
要用高电压来激发灯管里的气体

网友:
纠结这个有意义吗,灯管是高压气体电离发光,现在都淘汰换LE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