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打显卡驱动蓝屏 ATI 116

楼主(2015-05-21):
今天接一台Dell  M5110 在WIN7 系统下蓝屏,报ATI 116 错误, 客户着急直接飞线解决。 U9305四脚没开启电压,客户着急没追查原因,直接飞线了。
补充:DellM5110 打显卡驱动蓝屏 ATI 116错误,首先测一下独立显卡1.5v供电有没有,论坛有人换过显卡后还是报错,估计是这个电压没转换过来。类似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蓝屏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说的一点不清楚

网友:
什么意思 ?

网友:
说的明白点

网友:
是改了电路还是信号

网友:
是不是  显卡 供电  不稳定  ?、?

网友A:
显卡1.5v供电转没出。直接飞线,与Y470类似.

网友:
我知道 这个显卡爱虚焊。是不是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1.5v供电转没出。直接飞线,与Y470类似.

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快速维修,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与y470装显卡驱动蓝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252-1-1.html类似

网友B:
楼主是说显卡的1.5v供电转没出来,本应查转换管的G极驱动电压的,但急用于是直接短接了!是吗!

jys

网友:
哥哥今天捡了条大鱼,头像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显卡虚的多  大多数重新植球或者换新显卡都可以好  至于楼主说的1.5V供电没有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装显卡 就蓝屏 我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显卡的1.5v供电转没出来,本应查转换管的G极驱动电压的,但急用于是直接短接了!是吗!

是的,客户着急。没来的急查G极。

网友:
嗯,重点查显卡的工作条件。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电压,不正常。系统会报错啊。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见过,进水的机器。也是这个mos管,脚烂掉了。当时处理完亮机,以为好了。装好进系统出问题了。再一次拆开,才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试过U有问题的打不进显卡,后来换个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