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怪硬盘,

楼主(2015-05-21):
情况是这样的,朋友给的WD1T,拿来后发现没有分区,然后自己分区装好系统后一切正常,但,放上3-5天不用,再开机,发现硬盘又变成没有分区状态,再重新分区装系统,又能正常,如此反复!求解!
硬盘

网友:
这也能自己还原?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MHDD擦擦看

网友:
硬盘这样的问题,没有遇到和听说过,不知道那位大神能给解析下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MBR出错导致,或者是主板的SATA控制芯片出错引起的硬盘分区列表丢失

网友:
可能固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