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块宏碁G41主板,跑85,点不亮。

楼主(2015-05-21):
上独立显卡,点亮,发现原来BIOS集成显卡项不可调,就是关闭的,

网友:
那就刷个BIOS了。

网友:
BIOS有问题!!刷个就行了吧!!

网友:
估计集显被屏蔽了吧……主板自带有VGA为何要屏蔽,真的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插上独立显卡集显就会自动屏蔽的。

网友:
集成显卡本来就坏了 你怎么让他显示

网友:
先刷BIOS,不插独显再看一下,如果你插上独显去看BIOS的内容,集显肯定是屏蔽的。

网友:
打下VGA 123 13 14  阻值,如果正常就刷BIOS呗。。。

网友:
第一次听说,厂家没有那么脑残设计关闭集成显卡吧
?最多是设置显示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