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优派2231W插VGA不显示

楼主(2015-05-21):
昨晨接台一台优派VA2231W显示器插上VGA线有背光不显示无从下手

网友:
更新下数据看下还有VGA接口对地打值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打下阻值,就都知道了,优派图标显示没有啊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估计屏线方面的问题

网友:
换一条 VGA线

网友:
我看 屏坏的 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