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0V4X LA-8861P 不触发

楼主(2015-05-21):
今天接一台三星350V4X  板号 LA-8861P  原来故障是PCH不发出显卡电压开启信号,换PCH后出啦新故障不触发了,5V和3V待机电压正常。刷过BIOS,两个都刷过啦,EC也换过,EC程序也刷过啦,EC供电,复位,LID SW#都正常,时钟没有示波器,原来能开机时钟应该没问题。 是自带程序的KB9012QF-A3的EC. 通电 EC不发出PCH_PWR_EN,PCH_PWR_EN控制Q5527导通,拉低PCH_PWR_EN#。PCH_PWR_EN#拉低后Q5510导通开启PCH待机电压+3VALW_PCH,高手指教 EC要发出PCH_PWR_EN还要什么条件。还是EC内部程序不对,有程序的给我发一个在此谢过啦 。

Samsung NP350V5C__LA-8861P_QCLA4,QCLA5.PDF

网友A: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谁有这EC内部程序的给我发个也行呀,在网上下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EC条件不足或者EC程序的问题

这个EC带程序  比较麻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69-1-1.html 没有投票的支持下 我是四号 谢谢

网友:
EC条件都查过来ACIN 供电 复位,LID_SW#都正常
时钟

网友:
EC条件都查过来ACIN3.3  供电 3.3 复位3.3,LID_SW#3.3都正常 时钟是由PCH提供的 ,在桥没有供电的情况下时钟电压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有没有高手过来提供一下思路呀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718这个芯片,

网友:
什么718芯片呀

网友:
718   ? 同样想知道

网友: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吧!原来是不发出显卡供电开启信号,换后才不触发的,应是你换的PCH有问题或没做好。

网友:
桥我重新有做过啦。还换啦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我想你确定桥没问题,你打下桥那边待机电压的值?还有桥的实时时钟必须要正常?最后从仁宝特色的开关信号查起吧?

网友:
仁宝特色的开关信号那是在没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下呀。现在是待机电压正常,桥供电阻值有500多欧 时钟没波波还真不好测

网友:
芯片是SLJ8E的没有外挂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EC内部程序的给我发个也行呀,在网上下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的。

这种EC的程序不好刷 不知道你之前刷过没
要是真EC问题 又没有刷过 可以定剪板的

网友:
谁有这机器的EC内部程序的发一个给我呀

网友:
现在强制拉高PCH_PWR_EN,还是不能触发,PBTN_OUT#要在按开机后才会有3.3.再按开关才有跳变。但桥不发出PM_SLP_S5#和PM_SLP_S3#,桥换过两个啦,

网友:
修到现在没有思路啦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这样的板子 不加电

网友:
屏电路有连接EC的地方吗,原始故障是啥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高手指点啊。